这台机器的机加工技术含量如何?

楼主(2014-01-16):
这是一台超导磁共振成像仪(医院里面相信大家都见得很多了),请大家就其加工精度、装配精度、定位精度、振动以及运行平稳性各方面,分析其技术含量。欢迎大家多多讨论,在下也算抛砖引玉了。

网友:
我在重机厂见到过正在加工的那个东西,这东西的特点是‘载荷小、精度没有机床高,但对运动及噪音要求特别严格’,就这特点,你厂子有这个水平,有高级的调整工,人家看到那家伙水平了,就给你加工,利润很高,但批量小,每年没有多少,但常年有加工的东西,

网友(点评):
大侠见闻广博!

网友:
这东西加工精度应该不咋高吧,倒是外壳的模具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我搞过医疗仪器的大外壳。
先拆3D图。大曲面用一块ABS板刨槽,折弯。
小拐角和部分手工无法制作的零件上加工中心。
然后用化胶水粘接,用电烙铁加温小钢钉,埋入连接处。
扑原子灰,晒干,打磨,再补,再晒,再打磨抛光。
喷漆。

网友(点评):
挺麻烦的哦。

网友(点评):
工期很长啊

网友:
我们现在在加工这类设备的配件,整体加工精度挺高的.

网友A:
首先得搞清楚这台设备要达到什么要求,光谈机械精度没有输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搞清楚这台设备要达到什么要求,光谈机械精度没有输入啊

要求的话估计是运动平稳、振动小、噪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