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锻件的力学性能和45#钢材的力学性能一样吗?

楼主(2014-01-16):
请教下,45#锻件的力学性能和45#钢材的力学性能一样吗?有没有具体数据啊?

网友:
力学性能一样

网友A:
不一样,差异很大,

锻件性能最好,下来是快锻机打的,最后是钢材,

举例说,轧材一般不能直接做重要的轴类,批量大的轴,中等负荷,可以用快锻材,重要的轴,必须是锻件,这个没有可以商量的,

网友(点评):
大神,你是怎么区分轻载和重载的?

网友:
差异很大,锻打件价格要贵些,内部结构和材料性能要好一些。

网友:
明白了,长见识了!

网友:
锻件的密度更高些

网友:
记得有本很早的实验数据书,上面有详细记载。

电脑被偷,资料全丢

网友(点评):
遗憾,重要的资料要备份啊

网友:
涉及到重要应用,还是做力学性能测试比较好

网友:
不一样,想下以前的铁匠打出来的东西绝对比原材料性能要好,也是最老的锻造工艺了

网友(点评):
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
这次长见识了

网友:
锻造后组织致密,力学性能较好!重要的零件毛坯常选锻件!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有冷锻的说法吗?也就是冷作硬化,强度提升塑性变弱。热锻应该是改变内部结构?

网友:
记得一个老师傅跟我说过,锻打就是在揉面,揉好的面比死面味道更好!锻打能够改变组织内部结构,将大的晶粒破坏掉,起到细化晶粒的作用!

网友:
45#钢材可参考GB/T699;45#锻件其性能,还需要看热处理工艺了。以曲轴为例,正火态和调质态的性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肯定是比钢材要好。

网友:
锻是一种工艺,有说工艺性能。找找“锻压手册”

楼主:
等待高手一锤定音,给个明确的说法

网友:
长姿势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冷锻的说法吗?也就是冷作硬化,强度提升塑性变弱。热锻应该是改变内部结构?

热锻是把粗大的晶粒打碎,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细晶强化(当然二者本质是不同)这和密度有关系吗?费解?哈哈,一些人的观点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2014-02-18):
说白了比下两者之间的价格就好了

网友(2014-05-12):
不一样,经过千锤百炼的人肯定比普通人强

网友:
原来这样,外发加工如果不说明那就坑了

网友(2014-07-06):
45#锻件的强度塑性均好于45#钢件

网友:
锻件内部结构细密,性能要好

网友:
留个脚印,说明已经下载过了, 学习中

网友(2014-08-26):
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差异很大,

锻件性能最好,下来是快锻机打的,最后是钢材,

锻件性能最好,下来是快锻机打的,最后是钢材

网友(2015-01-04):
锻件的密度要大一些

网友:
锻造后的零件材料会形成纤维状组织,这样的组织力学性能优于原材料!

网友:
不一样的,记得工程材料上说过锻件的内部排列结构要好些,比如说曲轴必须锻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