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问题,燃烧机故障,开不开机了

楼主(2014-01-16):
燃烧机故障,开不开机了,一顿找,一顿量,妈的,有一根线松了,没病不死人呀!请各路大侠给讲讲电方面的知识呗,我不是太明白!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燃烧器内部有一大堆连锁控制,是避免危险的,当某种检测信号失去作用了,系统就关闭了,是为了保障你安全的,

煤气的,天然气的,烧重油的,比如利雅路的,还有德国的,我都用过,越是进口的燃烧器,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