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凹模的壁厚,求教

楼主(2014-01-17):
最近在做学校的毕业设计,发现个关于凸凹模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教
图纸是这样的

我做的是第一序,就是冲孔落料复合模,第二序是折弯,材料是纯铜,料厚3mm
就是这个孔,要是用复合模的话,凸凹模的壁厚将会在2.5mm左右,比书上的最小壁厚还要小,我怀疑是不是给错了啊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事,这个厚度做复合模还能不能用弹压卸料板,还是必须用刚性卸料板
我翻图册时候没有翻到复合模配刚性卸料板的结构啊
谢谢大家

网友:
谁叫你用复合模了,最后冲孔不可以吗

mkm
学校要求的啊

网友:
凸凹模的壁厚肯定薄了!

mkm
学校老师直接拿来就是这么写的,当时接过来时简单扫了一眼,具体也没多看,昨天设计时突然发现不对了
mkm
谢谢老师,我在跟学校问问吧,那像这种符复合模用刚性鞋料板的多不多?图册上很少看到这种结构啊

网友:
思维方向错误,之后就一路偏离。

是想偷懒少画图吧!

mkm
我跟老师再沟通沟通吧,这个给的太奇怪了,谢谢您啦
找好资料备好计算数据,告知老师这样的方案不可行。
mkm
没有啊,老师规定的这么做,毕业设计 说是从工厂拿来的题目要求用复合模

网友(点评):
不必奇怪,你就当成是老师给的毕业设计之一部分 -- 计算,然后改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