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簧缸

楼主(2014-01-17):
卡轨车超速液压制动系统。
这个系统中有牵引车8条油缸,活塞腔装有23片碟形弹簧,额定工作油压均为8MPa,缸体的总长度为427mm,
让设计一个带有碟簧的油缸,请问像这种题应该怎么设计?
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工作油压      8MPa
制动车制动最大动力     165KN
制动车制动速度          3.4m/s
牵引车制动缸          D180/D160/d80/s

楼主:
我有图纸外形图,可是传不上来

网友:
跟这个有点像吧?
再说都有图纸了,怎么还问设计呢?

楼主:
只是给的外形图纸。至于用于每个缸上的制动力 具体是多少?不会是简单的165KN/8????
因为有了具体的制动力,才能具体的算碟簧的预压缩量。你说呢?
如果厂家不告诉23片碟簧呢?

网友:
给的数据最后是D180/D160/d80/s。
是否可以理解为缸筒外径180、内径160,活塞杆直径80?最后这个s是什么含义?
如果缸径160,活塞杆直径80,则在8MPa压力下,无杆腔推力为160kN,有杆腔拉力为120kN。
这个刹车缸如何动作,是靠油压还是弹簧力?
如果靠油压,弹簧装在油缸的有杆腔,如果靠弹簧,弹簧装在无杆腔。
不过,由于前面有刹车力165kN这个数据,用油压的话根据所给数据凑不出合适方案,用弹簧力的可能性大一些。
当然,楼主要沟通确认才行。
假如用弹簧力刹车,问题就简化成单簧片的选择和使用了。

楼主:
不好意思。弹簧是放在无杆腔的。
那个s应该是行程吧。
这是客户给的技术要求。

网友(点评):
行程没有具体数字。

网友(点评):
165kN分配到8个刹车缸,力量也觉得小了点。是与不是,还有行程的具体数值,请问清楚。

网友:
这就是一个单作用缸,机加工夹具上有这样的碟簧夹紧缸

你找Passcal 杰根斯等样本看看

网友(点评):
看样本就能画出图纸来了?

网友(点评):
样本上有结构图和材料表

网友A:
6楼所问数据,楼主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所问数据,楼主有了吗?

首先在此给您拜个晚年,马年吉祥!!!
行程还没给呢。等着厂家给了再和您共同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