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有什么绘图技巧

楼主(2014-01-17):
求前辈们指教一下,直接是在软件里面草图,还是在外面话好后插入进去生成三维

网友:
肯定是在里面画好了再生成三维,贴进去的草图没有限位,对零件的尺寸修改很不方便。

网友:
可以用CAD转化,不过设置时得注意了,否则得一个一个添加约束,会很麻烦的

网友:
唯一的技巧就是熟能生巧。如果说外面画好,软件就能生成三维的话,还叫绘图技巧么?那样的话,老板请你干活,不如请傻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