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尺寸怎么做检具

楼主(2014-01-17):
如题,求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4-4-27 12:51):
检测17尺寸

网友A:
这么多尺寸你说的是哪个啊?

网友B:
你是检形位公差还是标注尺寸公差的?

网友C:
做一个位置度的GONOGO不就OK了

网友D:
楼主,最好你能贴个全图,方便了解这个工件的外形,还有具体说下针对哪些尺寸做检具。

网友E:
你那58.65的尺寸,
呵呵,
你最好再想想,
怎么加工和检测?

网友F:
没有说需要检测那些尺寸啊。。

网友G:
上面图示是你需要检测的零件吗?做一个综合检具,就可以检测你所需要的尺寸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尺寸你说的是哪个啊?

不好意思,贴图的时候,标记没有了,是要检17的那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检形位公差还是标注尺寸公差的?

不好意思,贴图的时候,标记没有了,是要检17的那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位置度的GONOGO不就OK了

不好意思,贴图的时候,标记没有了,是要检17的那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你能贴个全图,方便了解这个工件的外形,还有具体说下针对哪些尺寸做检具。

不好意思,贴图的时候,标记没有了,是要检17的那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58.65的尺寸,
呵呵,
你最好再想想,

不好意思,贴图的时候,标记没有了,是要检17的那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说需要检测那些尺寸啊。。

不好意思,贴图的时候,标记没有了,是要检17的那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图示是你需要检测的零件吗?做一个综合检具,就可以检测你所需要的尺寸了呀

不好意思,贴图的时候,标记没有了,是要检17的那个尺寸

网友D:
楼主,依照你的回答,如果让俺弄的话,俺会做个组合检具,通规和止规。

图画的有点粗糙,还有通止规也就是检具1使用的要点在于观察其与工件贯穿孔处有无间隙。

网友:
怎么检,还真不好说,但是,如果这个只是一个接头孔,重点在于贯通。如果要求牙深,弄个卡尺就可以测了。要真是接头孔,我就不这样歀标17的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依照你的回答,如果让俺弄的话,俺会做个组合检具,通规和止规。

图画的有点粗糙,还有通止规也就 ...

还真看不到这个,这是进油孔,怎么才能知道17的尺寸合格否呢

网友(点评):
21.5的尺寸你可以量出来吧,采用间接测量方法用21.5的尺寸值减去4.5(21.5-17)值的方法测量出17尺寸是否合格。可以考虑我之前画出的检具1的大端与小端部分是螺纹连接的,取出小端部分测量4.5尺寸。你看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问题就是4.5尺寸测不到,我需要的是斜孔与内沟槽的交接点与两孔中心线交点的距离啊

网友(点评):
这个你也可以采用间接测量测出4.5尺寸的。具体的方法咱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检具1放进去时,螺纹拧出小端,然后伸个钻头进去,间接测量4.5尺寸,看明白否。

网友:
批量小的话,做综合检具成本成本太高,一般的量具能满足尽量用一般的量具。

网友(2014-04-22):
内孔精度很高,相对被测公差小的可以忽略,你直接换算到孔壁,差个精密芯轴,外头一个带表深度轨旧可以搞定了

网友:
这个好难啊

网友:
同意22楼的意见,

网友:
尺寸标在哪个位置也看不清楚

网友:
需要很多检测仪器,要塞棒检测孔的大小、剖开用光电检测仪

网友(2014-05-26):
要检查的是全尺寸,还是单个尺寸,不明确?

网友(2014-11-12):
加工靠钻模,位置度就能保证,这么低的精度,不需要检查的

网友(2016-06-29):
引用 网友D:
楼主,依照你的回答,如果让俺弄的话,俺会做个组合检具,通规和止规。

图画的有点粗糙,还有通止规也就 ...

你这个没看懂,1.通规和止规怎么判断?2.第二个检具放置的角度怎么控制?

网友(2018-07-17):
7.1±0.15        1±0.1        7°

7.13        1.01        6°35′                                        合格
7.15        0.97        6°24′                                        合格
7.12        1.02        6°37′                                        合格
7.09        0.99        6°40′                                        合格
7.12        0.98        6°43′                                        合格
7.08        0.99        6°36′                                        合格
7.09        1.02        6°29′                                        合格
7.11        1.02        6°32′                                        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