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重命名方法

楼主(2014-01-17):
大家是不是对设计的零件也是用代号+名称的方法命名文件的物理文件名的,solidworks的物理文件一个一个

的命名很麻烦,要先打开文件看看是什么代号和名称,然后关闭后在文件上右击-solidworks--重新命名,不

然就是失去关联,工程图和零件都要改,一个一个的很麻烦。我在这里说几个办法,虽然不是很完善,但是

也能省些时间。希望大家能有更好的办法。
1.第一种方法就是上面说的方法了,
2.solidworks有一个自带的软件叫solidworks Explorer的软件,可以用来查看零件属性中的名称和代号,然

后选择文件 右击-选择第二个图标(重命名),就会出现重命名的对话框,就可以改了,注意,不要使用第

五步的重命名,不然就会失去装配体的关联,。在这也可以该文件属性中的代号和名称的
3.使用solidworks workshopgroup PDM(WPDM)。把设计的文件检入到WPDM中,然后再用solidworks Explorer

登录到WPDM中,可以查看文件属性,并能用第五步重命名或在文件名上单击两次重命名,装配体文件还是关

联的,不检入不能用两次单击的方法重命名。
4.使用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EPDM),安装好并且配置好后可以用,这个方法最好,因为可以一键重

命名所有文件,包括零件 工程图 装配体,选取所有文件,选择从命名就可以全部重命名。当然,这种方法

也最麻烦,因为要安装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而要安装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要先安装SQL

,然后配置才能有重命名 的功能,当然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不止这点功能的。使用时选择自己设置

的重命名功能,我设置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自带是,需要自己输入,自己配置的不需要,他可以自己提取

文件内部的代号和名称自动更改物理文件名。也可以用第二个重命名,不许设置,文件数据卡中会显示,根

据显示的自己选择第二个从命名就可以改名。无论选择第一和第二,要想重命名后还想保持关联,必须检入

。自己设置的能一键全部自动重命名为代号+名称,第二个和我们平时重命名文件时一样 选中文件--右击--

从命名--输入名称

希望会二次开发的朋友们能开发个软件更方便的重命名,以上只是个人知道的,希望大家有什么能交流一下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直接改名;完了一个一个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直接改名;完了一个一个减压

晕,工程图和零件挨个换,还不得玩死自己啊

网友:
感谢您的经验分享,这种东西虽然不是啥高深的东西,但是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B:
如果重命名规则相同,比如统一增加前缀或后缀,也可以用打包的功能,不过这个功能,也不算是重命名了,可以理解成“另存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工程图和零件挨个换,还不得玩死自己啊

工程图改参考路径;把路径换了就OK了;主要是用重命名反应太慢;俺当年火了,就直接这么玩了;当然装配体有N多零件的情况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重命名规则相同,比如统一增加前缀或后缀,也可以用打包的功能,不过这个功能,也不算是重命名了,可以 ...

第四种方法可以自己自定义重命名规则的,可以加代号名称前缀后缀,再多文件都可以点一次鼠标搞定,但是用只用EPDM还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网友:
嘿嘿,我会告诉lz有个插件叫飞天鸟,改零件名称时相关联的工程图和装配体会自动跟着修改。。。谁用谁知道^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