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C 5204CFF轴承,查不出CF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17):
MRC 5204CFF

品牌:MRC
代号:5204(这是旧代号,新代号是3204A)
内径:20
外径:47
厚度:20.6(13/16)
种类: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查不出CFF是什么意思。

现有轴承是两面防尘盖的,但硬质细粉末进去将其堵塞死了,所以想换成两面密封圈,即2RS的。只要两三个,也可以买什么SKF、FAG其它牌子的,但不知道上哪儿买合适。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MRC的没接触过,帮助不到了

网友(点评):
呵呵。。。人家说可以买其他牌子,你说让他直接找你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在论坛想着赚钱是正常?不想赚钱就变不正常了?非也非也,抱着学习态度来的论坛,能做生意自然甚好。尾椎代号不懂又怎敢随意卖货呢?

网友(点评):
谢谢!刚才想起,型号后面还有个A,查了角接触轴承的代号,也找不到A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 处士 看看这个是否可用

网友:
找到几张图片

网友(点评):
是这种,谢谢!上面也有个H501。

网友:
MRC
MRC 5204 CFF 20 mm x 47 mm x 13/16" Shielded, Both Sides, Angular Contact Bearing
Motion Item No.: 00044109
Manufacturer Part Number: 5204 CFF
Manufacturer Description: 5204 CFF BRG (OLD 5204 SBKFF)

Inside Diameter:20 mm
Outside Diameter:47 mm
Width :13/16"
CLOSURE TYPE:Shielded, Both Sides
Snap Ring:No
ROW: Double Row
Type Of Bearing:Angular Contact
ACTUAL MFG SERIES:3200 / 5200 - Light Series
CATALOG SERIES:3200 / 5200 - Light Series
CATALOG TYPE: Double Row Angular Contact - Conrad Type
INTERNAL CLEARANCE TYPE:Normal Fit
MFG PART NUM:5204 CFF
ALTERNATE PART NUMBER:MRC 5204CFF, MXME20146, 0103004, 5204 C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