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接了个大螺栓计数机,只要求数数,不用包装

楼主(2014-01-17):
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本人遇到大麻烦了,最近公司接了个大螺栓计数机,只要求数数,不用包装。。螺丝长145直径22,杯头40*15.。本人比较笨,不会怎么把图放上来,,听说是火车导轨用的螺丝。。求大神帮帮我,给点意见/。

网友A:
核心问题是排列,

排列有许多种,有用立槽排列的,就是震荡器前端有一个滑槽,震荡向前的时候,掉到槽里,头朝上,再用拨轮机点算,

还有一种是纵排列的,震荡槽下有一个槽轮,转动的,用槽带起来,另外一个槽轮接住排列,排列的过程点算,点算可以用电器感应,也可以用光点,

办法很多,简单设备,自己想一想用什么划算就是了,不牵涉什么技术问题,有两个小时就完全搞定了,

网友B:
这么长的螺栓多少个误差的累积才会是一个螺栓的重量?而且误差也不是都偏上或者偏下的,称重记数不可以吗? 先通过数数把临近误差累计一个螺栓的总重找出来,以后就在这个总重以下称量。只为了数数不码货 需要用专门的记数设备么?个人感觉,没有经验的,大神请一笑之后不吝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有才。卖螺丝的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点评):
这样方便!但估计人家不会同意!

网友C:
是鱼尾螺栓吧?我们做道钉时用了一款上料机自动排列点数,很简单方便。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的控制人员都会有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问题是排列,

排列有许多种,有用立槽排列的,就是震荡器前端有一个滑槽,震荡向前的时候,掉到槽里 ...

谢谢大家的帮助,,方法是确定了,就是不知道行不行,,我们用摇臂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鱼尾螺栓吧?我们做道钉时用了一款上料机自动排列点数,很简单方便。

有图片吗?这是我们公司用的方法

网友D:
这是一个成熟的产品了,在包装机系列里面,你可以用振动盘的方式排列,然后用接近开关计数,直接到网上搜吧,大把的。

网友:
《How it's made》里面就有,乐高计数就用99 8上面说的原理,用光电传感

网友:
可以尝试用震动盘来试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螺栓多少个误差的累积才会是一个螺栓的重量?而且误差也不是都偏上或者偏下的,称重记数不可以吗? ...

嗯,清点螺丝数量的时候就是这么称的

楼主(2014-10-19):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成熟的产品了,在包装机系列里面,你可以用振动盘的方式排列,然后用接近开关计数,直接到网上搜吧 ...

谢谢大侠指点,振动盘做不了,螺丝太大了,很重,速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