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螺纹首次切削?

楼主(2014-01-17):
刚换的瑞普编码器!!加工螺纹时为什么会出现:等待螺纹首次切削?

网友:
1.主轴速度太低或不稳定,参数"主轴容差MD36400"加大会好一些.
2.等待主轴直接编码器的零脉冲。出现出现此报警,一般为主轴直接编码器的方向设定错误。MD32110设置为-1即可。
3.主轴编码器损坏
4.在回零界面看SP前面的标志是否是宝马标志。一般主轴旋转就会由圆圈变为宝马标志。如果不是这样,检查编码器或者电缆。
5.等待编码器检测 的一个过程
答案是百度搜出来的 楼主可以参考哈

网友:
一般都是主轴编码器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挑丝时找不到起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