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一种机械性能类似钢铁却绝缘的材料

楼主(2014-01-17):
      我现在设计的一款机器,在设计和调试中,遇到一个问题:一个送料转盘(外径Φ130,盘边缘厚度1.7MM深度4MM),该盘一直使用铬钢淬火后使用,现在机器升级,增加新的功能,需要该盘必须绝缘,同时还要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主要是强度和韧性,硬度到是其次了)。我选用了POM材料,(同时也考虑过选择PEEK,但是通过实物对比,觉得PEEK材料性能并不见得比POM强多少,而价格差异却太大),选用POM材料加工后的该零件(盘)强度硬度可以接受,也具备优异的绝缘性,装机测试可以使用,但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点是该材料韧性不足,设备测试中发生了几次卡料,就将该盘边缘开口处蹦了个小缺口。

     现在本人想选择KCF材料,该材料的机械性能那到是绝对可以的,(我用过),经过处理后,能再表面形成一层8-10μ的绝缘层,这个绝缘性能也是可靠的,问题是,该盘在使用过程中,产品不可避免的会和该盘产生摩擦,而且该机器效率极高,可达10000PCS/H以上,所以会导致该绝缘层磨损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我想选择KCF材料这个是行不通的了。

    现在求助社区广大社友,我该选择什么材料?材料主要希望的性能:强度硬度和韧性能与Q235相当就很好了,但是材料必须绝缘性好。硬而脆的材料(比如陶瓷)就不用推荐了。
    不知道能否有社友能帮到我?

网友A:
用45钢做基体,表面喷陶瓷涂层(厚度能达到毫米级),是否可满足大侠的需要?

网友B:
POM的问题是对于既有破损敏感,如果一旦形成了裂缝、豁口,那么那里的强度就会急剧降低,所以恐怕就用不了太久了;PEEK和尼龙相对好些,硬度、强度一般,但是韧性更好一些,不容易崩裂,有了破损也不易扩展,能用好久;您的具体要求和使用环境不太清楚,方便的话可以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5钢做基体,表面喷陶瓷涂层(厚度能达到毫米级),是否可满足大侠的需要?

谢谢逍遥大侠回复。对这个工艺我不了解,想咨询下您:
1.请见我附图,我产品边缘缺口是宽2.3深2的小缺口,就算我本体加工的时候预留了敷陶瓷厚度的余量,喷陶瓷的时候厚度能喷得那么精确吗(当然,厚度有±0.15这样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2.我没有做过陶瓷喷涂的,如果采用这个方式,您能提供陶瓷喷涂加工吗?(我在深圳)。

网友(点评):
我咨询了一下技术部的,说从技术上讲,您这个件能喷涂,并且精确度是很高的,最薄能控制到几微米。如果知道要喷涂的具体表面,以及这个件的数量(很重要),我再跟技术部的咨询,就最好了。

网友(点评):
谢谢,我这个现在这个客户处预定8台,1套/台,现在实际下单在做的是2台,也就是说,这个是确定没量的。专为我这个而喷涂肯定是不现实,就看您那里最近是否有要喷陶瓷的计划,然后我可以吧基体加工了给您帮我一起喷。

网友(点评):
好的,我跟技术部咨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M的问题是对于既有破损敏感,如果一旦形成了裂缝、豁口,那么那里的强度就会急剧降低,所以恐怕就用不了太 ...

谢谢LITT大侠回复:
请见我在4楼的附图。
使用中,就靠该盘(成对使用)边缘的18个槽带动产品(电子元件)逐槽输送,(盘外有限位机构限制产品始终保持在槽内随盘转动移送),至于送到什么位置如何加工那个与此贴讨论的主题无关,所以就不说了。
在输送过程中,特别是当产品进入本槽盘的第一格缺口时,很可能发生卡料,本贴所说的卡料导致的蹦缺,也就是这样发生的。使用中,必须要保证的是成对使用的两个盘,相同位置的卡槽之间必须绝对绝缘,还有就是产品成型后引脚(导体),可能会接触到两盘的外侧,所以两盘间(或者整体盘)不能是导体,这样才能保证自动检测时是检测的每个槽对应的那一个产品。

网友C:
送料转盘材料不变,让送料盘与连接轴绝缘。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这个是行不通的,具体看我回复LITT大侠的回复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料转盘材料不变,让送料盘与连接轴绝缘。

不行,那样各个元件之间会联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ITT大侠回复:
请见我在4楼的附图。
使用中,就靠该盘(成对使用)边缘的18个槽带动产品 ...

能在怎么不卡料上下工夫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们也想过,但是难度是有的,行业中做这个的目前还没有一家说一点不卡料的。

网友:
MC尼龙

或者用碳纤增强的尼龙

其实铝板做阳极氧化之后也有一定的绝缘能力,如果在上面粘贴铁氟龙布,摩擦系数也可以减小很多,也能绝缘

网友(点评):
贴布在宽2.3MM深2MM,厚度1.7MM的槽上显然不是个好主意哦。

网友(点评):
喷涂聚四氟乙烯

网友:
PF4 可以吧

网友:
还有一招就是换个思维,如果采用具有一定柔性、可抵抗过载的结构呢?比如孔设计成如图所示的结构,在正常情况下刚度足以保证准确的拨动元器件,但在卡料时候根部变形,又不会发生崩裂C:\Users\LittlePrince\Desktop\元件拨动盘1.JPG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这样是不行的,槽盘间歇性的每转过一个缺口,就取料一个带走(重力自动进料到缺口中),你这样3口一起,不说操盘强度问题,就是送料也不行了,不能确保每次只送一个料的。再说,如果卡料了,避让一下无用

网友:
想请问一下楼主,如果是用原来钢的送料盘,卡料后会怎么样?料被挤碎吗?卡料后是不是要停机清理?卡料的发生几率是多少?
我觉得如果卡料需要停机并且发生几率高就需要先解决卡料的问题,如果不高,那么可以考虑圆盘中间部分还是用钢的,圆盘周围与电子元件接触的部分做成塑料的小模块,相当于圆盘周围装上n个小塑料件,这样的话哪个塑料件卡裂了就单独换哪个。

网友(点评):
卡料后人工清理取出物料,卡料几率平均大约千分之3左右吧。只在盘的周边用塑料小块,一卡料就完蛋。

网友(点评):
一卡料小塑料件就完蛋了,清理的时候取出完蛋的小塑料件,换一个新的上去继续运行。这正是设计意图嘛。这样不行吗?

网友D:
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用过的瓷盆......

网友(点评):
我也用过,搪瓷盆,搪瓷缸,但是那玩意绝缘吗?我还真不懂,也没测过。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测试过这个,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
pc改性呢,防弹玻璃都可以

网友:
哦,原来是垂直落料啊,能问一下料是什么材质吗?还有就是解释一下,之前的方案方形缺口两侧的圆孔只是为了让缺口根部可以扭曲,试图卸掉过载,开小一点,再选择合适的位置是不会影响正常送料的;不过如果是垂直落料那确实没啥用。告诉我料的材质和强度,或许会有别的办法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给出的料的形状更好

网友(点评):
产品就是普通的二极管(圆形本体,两端引出金属引脚那种)。等我去发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给出的料的形状更好

最后成型的形状好多种,但是这个机器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用过的瓷盆......

那按道理是绝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