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控制柜,右侧电参数的选择,数字表示什么意思 、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4-01-17):
线切割控制柜按钮使用   如下图

主要是右侧电参数的选择,数字表示什么意思 、单位是什么、
最好给个实例  例如需要多大间隙、多少宽度,按哪个键
这个我真不知道呀,求指点!

网友A:
具体看割多高的工件

网友A:
参数是有选择的,宽度越大,粗糙都越大,割的也快些,间隙一般打到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割多高的工件

这个 1 、2 、4、8 单位是多少 能组合么?
下边4、8、16、3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是有选择的,宽度越大,粗糙都越大,割的也快些,间隙一般打到8就可以了

例如切割铝   怎么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