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径镗孔刀问题

楼主(2014-01-17):
小弟菜鸟,咨询下论坛各位前辈:

Lv12圆棒,镗8mm H7,深度30mm的内孔,目前都是手磨合金棒刀来做的,感觉尺寸不是很稳定。是否可用刀柄+机夹刀片来做会好些?什么牌子的较好用?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4-1-18 08:44):
对这种小孔,有没有品牌的刀杆和刀杆推荐呢?铝合金用什么刀片比较好,不锈钢用什么刀片比较好?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18 08:45):
是刀杆和刀片的推荐。。。

网友:
铰刀可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铰刀效率低吧。

网友:
       机夹刀杆大把的啦,不过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的,如果不是主流的市场一般都是需要订货。你就向你符近的刀具店订货就行了。

网友:
8mm的孔还好啦,可以采用合金刀杆,完全能满足要求

网友:
这东西不难的吧    基本每个大点的牌子都有做  山特山高伊斯卡等   问下你们的合作供应商  大把的

网友:
还是采用合金的  刚性结构要好 目前你出现的问题还是主要的镗刀的制造工艺   联系好点的刀具生产厂家

网友:
镗刀很随意啊

网友:
山特维克的可以,我用过,就是价格有点高。型号直接给售后打电话。

网友:
铝合金的话用PCD的铰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4-03-13):
美国郝恩的。小孔径刀具整体刀头。京瓷的也有、京瓷的便宜。

网友(2014-04-16):
使用硬质合金刀杆可换式刀片应该没问题,不过也只有SANDIVK等类高端品牌可以,但是加工成本高,就看是否是批量生产了,

网友:
镗8mm H7   可不可以直接用钻头加冼刀插
  加工铅合金最好的还是PCD刀片。效率高。稳定。
加工不锈钢可以用肯纳的或三凌的都可以,

网友:
一堆神回复。
8mm的孔,刀杆一般直径在6mm左右,孔深30的话孔径比就有5倍了。必须用抗震刀杆或者硬质合金的刀杆了。这么小直径的刀杆一般日系比较常见。LZ可以找找日系的。

网友:
定做个双头镗刀  最省事了

成品镗刀去找找走心机上用的

网友(2014-06-18):
直接用高速钻加工,我们做销孔都直接用告诉钻加工,公差有保证

网友:
一堆神回复
如果是我,钻头加冼刀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