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滚针轴承应用,讨论

楼主(2014-01-17):
现在我要做一台设备,结构图如下:
分度盘安装在固定板上,转盘固定在分度盘上,转盘直径1米,因为设备的要求,需要控制转盘与固定板之间的高度公差(设计为5mm,想控制在0.5mm内),因为转盘直径为1米,现在分度盘上的安装法兰直径为200,高度公痉如果放大到1米处高度差增加30倍,为了防止由于分底盘的加工误差和安装误差影响分度盘与固定板在圆周位置的间隙,同时增加整机的稳定,我想在二个转盘之间增加一个平面滚针轴承放在固定块与转盘之间支撑,承受轴向力和控制高低差

因为之前没有用过这种轴承,有用过的能不能提供一下以下资料,谢谢!

1、我现在有找到国产的这种轴承,外径400mm,那位知不知道进口轴承有没有这种尺寸的
2、因为无轴支撑限位,我现在的想法是在固定板上开槽限位轴承,有没有其它好的固定方法
3、大家觉得在二个转盘这间加轴承这种方案可不可靠,有没有更好方案,,

大家一起讨论,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AZK26042030 日本IKO这个型号,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内径260 外径420 滚子直径30

网友:
平面轴承用过,不过没见过那么大的。
真个要用的话,还是要用日本的,另外,你固定盘要HRC60以上,作加强筋,耐磨那块儿不好搞的话,就加垫板。

网友:
规范的名称--推力滚针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ZK26042030 日本IKO这个型号,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内径260 外径420 滚子直径30

谢谢,滚子直径 30有点大了,,加上垫圈有80mm,我二个转盘之间的间隙只有5mm,上下的板厚为20,在板上开槽也不够,,因为我的固定板和转盘上还要固定其它装置,不能全部打通,能不能帮忙看一下还有没有高度少一点的

网友:
推力滚针轴承,用过,没有用过这么大的。
进口的好些。

网友:
舍弗勒INA有K81164-M,滚子直径25

网友(2014-02-17):
还是直接买个凸轮分割器。

网友(2020-06-10):
设备完成了吗,这个固定方式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