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上面的螺纹是普通螺纹吗?

楼主(2014-01-17):
各位前辈:
               刚在在坛子里看到一帖子,上面说的是螺纹的问题。看到一些模型和视频上的机械手,螺纹连接的地方都没有使用弹簧点,是怎么防止松动的呢,用施必劳的螺纹吗?

网友:
螺纹固定剂

网友:
打螺纹胶就是的,国产的卡夫特螺纹胶还可以,我们公司用在汽车上,m3的螺纹,打了胶之后根本不担心会振动过大掉出来,而是担心要是拆的时候会不会弄坏螺纹。。而且锁紧的时候稍微带紧就行,不用多大劲

网友(点评):
时间久了胶会不会失效

网友(点评):
我们拆过两年前的螺纹,当然不是M3的,两年后差不多把东西都弄坏了才拆下来,拆下来的时候胶都是粉末了,应该是靠这些粉末把螺纹的间隙填满,就不会松动了,具体你可以咨询他们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