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抛光钢板

楼主(2014-01-17):
各位同仁大家好,遇到了个技术问题,请大家指导。我公司经常加工板件活,10*300*500      Q235的料,激光预切割好孔后校直,加工中心加工成活,钳工攻丝,去毛刺,镀锌。在选材时我们要挑版面好的,没有锈的钢板,但有时也有麻子脸版面不好的,影响镀锌及品质,在加工及去毛刺时也有划伤版面的情况。为了提高镀锌后的版面品质,我们也采用了喷砂工艺,喷砂后效果能好些但镀锌不发亮。也采用砂带机磨光但板子有孔容易塌边切砂带容易断。平磨当然可以了但版面有一点点的弯曲且成本太高。思前想后想设计个简单设备采用大千叶轮抛光版面,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或有好的方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一般都用百叶泡的,可能是我见识少,期待有大侠提出高招

网友A:
如果对钢板的平直度有特殊的要求,建议加校直工序先进行校直,然后用抛光轮进行整体抛光,效果会好些,抛光轮采用上下两辊的。具体尺寸根据产品的实际尺寸设计。千页轮抛光成本比较大,抛光轮用布粘黏上磨料即可。

网友:
和前辈们学习

网友:
LIAOYAO -1 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钢板的平直度有特殊的要求,建议加校直工序先进行校直,然后用抛光轮进行整体抛光,效果会好些,抛光 ...

请教下,不锈钢的桶,内外圆如何抛光?要求镜光。

网友(点评):
国内好多厂家做抛光机械的,你搜下,能找到。

网友:
不知道您试过砂光机没,上下两面都有砂带,把间隙调好,一边进另一边出,挺快的,我们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钢板的平直度有特殊的要求,建议加校直工序先进行校直,然后用抛光轮进行整体抛光,效果会好些,抛光 ...

桶身和桶底好抛一点。桶盖两个面是弧度的,比较难抛。
要求达到镜光即可。
有否比较好的自动化程度高一点的抛光机推荐,谢谢朋友

网友(点评):
产品展示-重庆三磨海达磨床有限公司 http://www.samhida.com/Product.asp你好朋友,我是做意念冷冲压模具和热锻模具的,对抛光不是很熟,。肇庆市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 http://www.zqmachinetool.com/vod.asp?ID=8这

网友(点评):
刚才写错了,我是做冷冲压模具和热锻模具的。对机械不是很熟,见谅。

网友(点评):
刚才写错了,我是做冷冲压模具和热锻模具的,对机械不是很熟,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