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内孔走1乘30度和1乘60度该怎么走

楼主(2014-01-17):
请问各位大虾们,数控车床内孔走1乘30度和1乘60度该怎么走,外径走1乘30度和1乘60度该怎么走 ,我不会CAD和函数,麻烦了。

网友:
都是数控的了,就直接手工编程就行了哇,但是内孔注意刀具碰到工件!不要告诉我你连G代码也不会用!

网友:
让技术人员给你算算!或者查查三角函数,早晚要过这一关的!

网友:
直接G01 X (Z)两者取一即可 然后A (角度)

网友(点评):
大虾数控编程可以这样编吗? 望给正解QQ1016029755 谢之 晚上在线

网友:
可以用三角函数 算出来单边高度多少  然后加上去
做技术这个  三角函数 少不了的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内孔走1乘30度,X方向走几个,Z方向走几个,其他的也是这样,麻烦了

网友:
要考虑刀尖圆弧补偿,加上G41

网友:
先将刀定位到倒角起点,再编一段G01X倒角终点C角度。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你的头像是德马吉GM2000啊,你在使用吗?

网友:
他们都保留  我告诉你吧正弦(sin)等于对边比斜边;
余弦(cos)等于邻边比斜边;
正切(tan)等于对边比邻边;
余切(cot)等于邻边比对边;
正割(sec)等于斜边比邻边;
余割(csc)等于斜边比对边。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 算一下答案就来了

网友(2014-02-18):
不知道什么数控系统。
现在系统已经支持角度编程,直接加A后面是角度,可以做出来。

网友:
从新学习下初中数学。。。。。。。。。。。。。。

网友:
还要用三角函数来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