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达到图中所需的光洁度??

楼主(2014-01-18):
怎么才能达到图中所需的光洁度??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吗?自己做了一个磨里眼的东西,但效果不理想,而且里眼端面没法磨,请教大神!!!!

网友A:
滚压

网友(点评):
滚压能达到0.2吗,不用研磨吗

网友:
用车床装个滚压头就可以

网友:
试试用珩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压

这个可以的,而且效率高,成熟的工艺。

网友:
建议研磨,很多油泵油嘴上的液压件就是这样的工艺!

网友:
啥材料呢?尺寸多少?内孔0.2很多办法都可以,台阶0.2有点麻烦。

网友:
研磨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
内孔光洁度是用研磨的啊

网友B:
有种新技术叫豪克能和滚压差不多也可以

网友:
研磨,如果公差要求不高的话,买一支研磨膏抹在磨头上,很快的,磨出来跟镜子似的

网友:
内孔可以用研磨  但是端面有点困难

网友:
端面怎么研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新技术叫豪克能和滚压差不多也可以

豪克能,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