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装配体中,怎么实现两个对称零件的对称移动呢?

楼主(2014-01-18):
在solidworks装配体中,怎么实现两个对称零件的对称移动呢?

网友A:
如图,我在做一个类似剪刀的结构的时候,就可以,拖动剪刀一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对称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我在做一个类似剪刀的结构的时候,就可以,拖动剪刀一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对称转动。

非常感谢,搞定了!~

网友B:
镜像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像也可以吧

但是零件不需要镜像零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