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龙绘制疑问

楼主(2014-01-18):
通过扫描切除出绞龙的方式绘制的三维图,实体扫描切除中,实体的中心半径必须和螺旋线的半径一样吗?不一样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楼主:
说明问题中半径不一样也能扫描切出绞龙,一样的情况竟然有时候切不出绞龙:比如说明中的68改成70,螺旋线的半径也改成70就扫描切除不了,这是什么问题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出现厚度为零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出现厚度为零的情况了??

有可能,增加半径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