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材料有没有具体牌号?

楼主(2014-01-18):
设计类似脚轮的性质的滚动体,要求耐磨,有一定的强度和回弹性。在网上查了下聚氨酯材料还不错可以满足要求。但是聚氨酯的性能变化范围太广了,应该怎样要求才能具体到某一性质的聚氨酯。有没有具体牌号呢?

网友:
说到聚氨酯弹性体,一定先要明白有两种,一种是热塑性材料,泛称TPU;另一种是热固性材料,泛称CPU。
TPU以塑料粒子状态提供,可以像其它热塑性塑料一样用挤出、注塑手段加工。TPU有牌号,但各个生产商的牌号不会一样,需要索取其样本才能明白知道。
CPU原料是液体,因配方和工艺路线的不同,有低温和高温、聚醚路线和聚酯路线等等不同,变化大多,不可能有具体牌号。
你需要分析自己的工件可以用哪一种材料制作,把需要的物理化学性能搞清楚。先决定制作方法,然后才可以和生产商讨论。这样最后才有可能得到满意结果。

网友(点评):
谢谢伏枥大侠,您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没见过有牌号区分,像你这种情况一般采用铁轮子包胶,轮子的软硬取决于包胶的厚度,网上有这种轮子卖,希望能帮到那你

网友(点评):
谢谢,帮助很大。

网友:
我司专业做TPU塑料的 如果是要求比较高的 我建议使用德国拜耳的料  具体可以联系我13751433028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