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灯笼自动贴纸,求神人指导。

楼主(2014-01-18):
(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贴纸方案吸纸工序经过测试,不成功,原因:纸张有毛细孔,真空吸纸时把相邻的5张都一起吸住,导致吸力不够,吸不下来,即使吸下来也是好几张一起。

网友A:
有意思,你要把原材料的放置方式给出,才好想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你要把原材料的放置方式给出,才好想办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贴纸方案吸纸工序经过测试,不成功,原因:纸张有毛细孔,真空吸纸时把相邻的5张都一起吸住,导致吸力不 ...

不能用卷桶纸吗?如果一定要用你这方法,你可以参照印刷机先吹气再吸气。

网友(点评):
马粪纸和印刷的纸不一样。

网友C:
为什么不把纸张做成卫生纸那样成卷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贴纸方案吸纸工序经过测试,不成功,原因:纸张有毛细孔,真空吸纸时把相邻的5张都一起吸住,导致吸力不 ...

因为没有把握,所以只是做了一套工装夹具,本来要贴六张纸,要做6套工装夹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卷桶纸吗?如果一定要用你这方法,你可以参照印刷机先吹气再吸气。

谢谢老虎钓田鸡提出的建议,我去做下试验看看。

网友(点评):
不用谢,有点小翘门也给你说一下吧,吹气管的粗细,排列,角度,气量控制,还有吸嘴与纸张的距离你要注意下,慢慢调,你肯定会成功的。

网友D:
塑料热缩膜彩色印刷,然后热缩。用纸是追求传统吗?骨架像注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把纸张做成卫生纸那样成卷的呢

客户要求只能裁成六张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热缩膜彩色印刷,然后热缩。用纸是追求传统吗?骨架像注塑的。

确实是追求传统风格,所以只能用纸张,这纸张还有毛细孔,用真空吸不好弄;骨架是尼龙的材料。

网友(点评):
追求传统就应该用竹木骨架,哈哈

网友E:
纸张堆叠处能不能从底部刷一张过来,那样再吸就会好些

网友F:
整体机构采用转盘式,第一个工位上龙骨料,第二个工位刷浆糊,第三个工位把龙骨在一摞纸上滚一下,下个工位在海绵上滚一下贴实。... ...取下来。

网友G:
可以参考贴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考贴标机

贴标机贴的是带粘性的不干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考贴标机

不过卷纸可以参考贴标机,大侠是做贴标机的吧

网友(点评):
呵呵 做过下包装机,见过贴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体机构采用转盘式,第一个工位上龙骨料,第二个工位刷浆糊,第三个工位把龙骨在一摞纸上滚一下,下个工位 ...

谢谢大侠的建议,只是客户要求纸是裁成一张一张的。

网友H:
这个方案有点繁琐,看一下我以前发的德国套标机的视频,应该给你很大的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建议,只是客户要求纸是裁成一张一张的。

是一张一张的,龙骨粘的时候肯定是最上边一张。

网友H:
换个方向想一下,可不可做个8-10工位的转盘,把骨架横着,先360度在1号位刷满糊,然后转到2号,粘一片的从纸仓中的纸(纸仓做上下动作)。,然后转60度,再粘下一个,(如果有掉的,也可用气吹的方式贴合一下),最后用全包的模型包一下出来。

网友:
有意思,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楼主,有你这套的费用,全自动机器的钱都够了.这个比较好做的 !

高人有何高见,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贴纸方案吸纸工序经过测试,不成功,原因:纸张有毛细孔,真空吸纸时把相邻的5张都一起吸住,导致吸力不 ...

各位,图片可以看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方向想一下,可不可做个8-10工位的转盘,把骨架横着,先360度在1号位刷满糊,然后转到2号,粘一片的从纸 ...

谢谢断刀大侠的建议,已经做了测试,情况不太稳定,有时候粘得到,有时候又粘不到,气吹不太好控制,风量大了容易凹陷,小了又粘合不上。感谢大侠提供出不一样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方案有点繁琐,看一下我以前发的德国套标机的视频,应该给你很大的启发。

大侠说的是德国套标机还是德国套杯机啊,没看到是瓶啊,可否烦断刀大侠发到我邮箱 466342758@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纸张堆叠处能不能从底部刷一张过来,那样再吸就会好些

纸张厚度0.03mm,太薄,请教大侠有什么样的分页机构可以保证每次可以从底部刷一张过来,谢谢!

网友:
粘的不可靠,可以在浆糊的粘度上想办法,找出合适的粘度或浆糊配方,来提高可靠性。气吹也需要调节气量和气嘴的型式、吹的方向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张厚度0.03mm,太薄,请教大侠有什么样的分页机构可以保证每次可以从底部刷一张过来,谢谢!

这个我只是看到过这样放箱隔板的机构,隔板是瓦楞纸板较厚。还有一种就是药厂用来自动放说明书的,有的是圆带摩擦最底端纸输送出去

网友:
纸张容器放在下面 ,再加吹起可能好的。

网友(2014-05-07):
你用上分页器试下,你说的问题.是取的问题.后面有问题再说问题

网友:
大侠,现在解决了吗?比较难,分纸的话

网友J(2015-01-08):
关注下,下个案子要用包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注下,下个案子要用包装机。

谢谢关注,我们有做螺丝五金包装机

网友K(2015-02-13):
试试这个:
1)两手掌面粘好胶水,在纸堆上面玩一下铁砂掌,粘住一张了吧。速度快的话,可能会带起来第二、三张。
   那就用什么东西钩住纸张各边,在侧面再吹吹气。
   当然,也可以做好龙骨架展开图模样(单片量)的海绵线模板,线条比龙骨略粗。(贴时很难对准吧)
2)让老婆双手扯下来你手上的纸,使纸张的中心对准灯笼骨架的中心那根"赤道"。
3)用一团海绵压下去。

另外,骨架,试试左右抱紧,而不是上下压紧。不然,又得多一个上下包边的工序了。你这种玩法,机器很容易哪儿都是胶水。

网友(点评):
才发现是去年这个时候的帖子。。。楼主设备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试这个:
1)两手掌面粘好胶水,在纸堆上面玩一下铁砂掌,粘住一张了吧。速度快的话,可能会带起来第二、 ...

没有哦,Cavalier_Ricky 大侠,有什么妙招吗?

网友(点评):
没什么妙招,就是楼上说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