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直送料机构,万能的社区 给点帮助吧!

楼主(2014-01-18):
调直送料机构 ,材料正常姿态(折弯处竖直向上)

楼主:
送料后材料发生转动  而且不是固定方向的转动
这转动是工艺上不允许的 高手们给指点下能不能给控制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料后材料发生转动  而且不是固定方向的转动
这转动是工艺上不允许的 高手们给指点下能不能给控制住

这个我会,可是一句两句的我讲不清啊,你矫直的轮少了一套横向的,还有前部你是怎么运动的也看不见。

网友(点评):
我还是没见前部怎么拉的,反正要材料不转动只有一个办法,要两个夹持的部件,第一个夹,拉时,第二个是松开的,拉满距离后第二个夹住第一个松开,不只这样讲能不能明白。

网友(点评):
兄台说是的 用固定在滑轨上的活动夹具吧 但有人不用这机构也做出来了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你可能只看到别人的一面,我知道,靠调节两组滚轮能到达一定的效果,但是很不可靠,由于材料的刚性,经常会变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会,可是一句两句的我讲不清啊,你矫直的轮少了一套横向的,还有前部你是怎么运动的也看不见。

感谢大侠,这兄弟前面发过没说清楚,现在工况清楚了,大侠帮帮他

网友:
楼主应该跟我是同行,做的是钢筋弯曲机!你的调直滚轮应该要改变!

网友C:
pengzhipi注意右上的的压轮发表于 2014-1-18 11:07
楼主应该跟我是同行,做的是钢筋弯曲机!你的调直滚轮应该要改变!

看一下我们的机台注意右上的压轮形状

网友(点评):
兄台说的没有错是弯区机 之前送料轮用的也是齿状的情况也是不理想

网友:
LIAOYAO -1 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侠,这兄弟前面发过没说清楚,现在工况清楚了,大侠帮帮他

前面是有一组轮子  之前没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我们的机台注意右上的压轮形状

你qq多少,我们再聊!这弯曲机做的很成熟了!

网友D:
不知道你前面的钢丝是怎么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前面的钢丝是怎么放的

网友:
给后边的弯钩处,加个控制,不要来回摆,可以么?
行程多长呀?

网友(点评):
行程倒不是很长 控制不好做 这个勾弯是方便表示转动才做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
敬请行内高手详细讲解一下,我等也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