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mechanica做的一个分析,根据分析数据如何说明零件是否合格?

楼主(2014-01-18):
这是一块长*宽*高910*560*138mm的Q235-A钢板,中间部分一个缸径380mm增压缸压力10mpa如图 四根导柱用锁紧螺母锁紧
整体放在槽钢架上。
我也是个新手刚学mechanica,想分析一下钢板强度和变形量
我的做法如下:大神们看看我有什么问题,求指出!!
材料选钢弹性模量210GPa 泊松比0.3
中间四孔都固定六个自由度
钢板与油缸接触面施加的力 我计算出来的F=3.14x19x19x100x10=1133540N
然后静态分析结果如下:

我查的Q235-A屈服强度  195MPa   而分析到达的最大应力为289.8MPA 这说明什么?
最大位移为0.1728mm 这个位移量是否安全?钢的变量形的标准是多少?
不好意思,问题太多,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
最大是289.8MPA,但是局部最大应力值是不可信,因为有圣维南原理!

网友A:
边界条件定义有问题,结果可信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界条件定义有问题,结果可信度不高。

@茉莉素馨 那边界如何定义才能更准确呢?

网友(点评):
孔的部分会有转动,就是那个导杆会收到弯矩,实际应力肯定要小很多,而且位移也要大一点。

网友:
用ANSYS分析可以得到给准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