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如何刃磨才能保证孔径与钻头直径相符合呢?

楼主(2014-01-18):
在日常生产中用摇臂钻打直径20的孔,用2O的钻头打,经常孔径+0.3-0.5,请问钻头应如何刃磨.转速4OO,走刀O.32.

网友:
两刃长度和钻心要对称

网友:
基本功是练出来的,靠讲是没用的

网友:
很难做到孔径和钻头直径完全相等,你试一下先钻小孔然后扩孔,会稍微好点

网友:
看材料磨钻头,不同材料磨不同钻头,这种事情只有自己摸索才可靠,比如别人的方法钻出来的合格,但你同样方法加工出来不一定就合格,不过一般来说加工过程中是否钻头摆动,机床状态是否达标等等

网友:
基本原理都知道,两切削刃对称。不过磨钻头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的,需要不断的磨,然后再钻孔试试,用卡尺量下,再不断地调整,不断的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