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大节距非标链轮的齿形如何设计?

楼主(2014-01-18):
GB/T8350-2003里对大节距链轮的齿形没有详细的解释,请问社友们,一般大节距非标链轮的齿形如何设计?

网友A:
标准里面有。你是不是说按那些说明不够详细? 那你再参照下 GB/T 5858-1997 两种齿形大同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里面有。你是不是说按那些说明不够详细? 那你再参照下 GB/T 5858-1997 两种齿形大同差不多的。

好的,我去查查,多谢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国内的这些标准都是参照国外的制订的,也有些错误在上面。表达不清的也有。

网友:
我按机械手册设计的

网友B:
有个建议,将你的诉求告诉供应商,他会帮你设计的。你可以自己校核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建议,将你的诉求告诉供应商,他会帮你设计的。你可以自己校核一下。

好主意,谢谢指教。

网友:
能帮到你我很开心!
最好跟供应商的技术人员就他给出的参数做个探讨,这样可以加深你的理解——以后就可以自己搞定了!

网友C:
这种“设计”,自己动下脑筋就不难解决。
不管哪种链条非标,有两个技术数据是一定要给的。
这两个数据,一是链条节距,一是滚子直径。有了它们,画链轮的外廓图已经足够了。
l链轮准备做几个齿?
有多少个齿,就画个有多少边的正多边形,正多边形的边长等于链条节距。
用一个正多边形的顶点为圆心画圆,圆弧直径等于滚子直径。
以正多边形中心为圆心,画一个比与刚才画出圆外缘相切小一些的圆作为链轮外径。
两相邻顶点为圆心,画圆弧与前圆弧相切。去除这个两个圆弧与小圆和链轮轮廓构成的面积,就是链条链轮啮合时免于干涉的最大尺寸链轮外廓。
把两边圆弧圆心适当向链轮中心下移,修正一下得到定稿。
链轮齿部厚度,按链条内链板开档的0.75-0.85制作即可。
30多年前当钳工时,用立钻、手锯、板锉制作过这样的非标链轮。
标准、样本、公式太多,死记硬背是玩不过来的,搞清道理是正道。

网友(点评):
感谢老前辈的点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自己动下脑筋就不难解决。
不管哪种链条非标,有两个技术数据是一定要给的。
这两个数据,一是链条节距,一是滚子直径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没看到你这段话前不敢肯定自己的想你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9-02-18):
新年好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自己动下脑筋就不难解决。
不管哪种链条非标,有两个技术数据是一定要给的。
这两个数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自己动下脑筋就不难解决。
不管哪种链条非标,有两个技术数据是一定要给的。
这两个数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自己动下脑筋就不难解决。
不管哪种链条非标,有两个技术数据是一定要给的。
这两个数据, ...

‘’两相邻顶点为圆心,画圆弧与前圆弧相切。去除这个两个圆弧与小圆和链轮轮廓构成的面积,就是链条链轮啮合时免于干涉的最大尺寸链轮外廓。‘’
彭老师,这个不是很懂啊,可不可以解释下。

网友(2021-05-06):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自己动下脑筋就不难解决。
不管哪种链条非标,有两个技术数据是一定要给的。
这两个数据, ...

一般移动多少呢?1m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