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大叔问我,怎么用100元的成本来测两孔的孔距

楼主(2014-01-18):
今天去逛了逛招聘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一张钣金件上面一个大孔,一个小孔(和圆珠笔笔芯差不多)。
面试的大叔问我怎么用100元的成本来测两孔的孔距,精度多少....
我的回答是做类似“通规止规”原理的板子,上面装小的圆柱销和一个大的菱形销.. 个人估计成本要超。 大叔说不对
我想100元成本..连把卡尺都买不了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去找个有三坐标的小厂,把五十元给检验员,自己留50.这样肯定能满足,精度0.001  哈哈哈

网友(点评):
有当公务员的潜力

网友(点评):
高,实在是高

网友(点评):
中国的包工头

网友(点评):
运作能力可见一斑。高!

网友(点评):
估计在体制内培训过!

网友(点评):
原来还要考试,太麻烦了,蓝冰丝杠

网友(点评):
真是牛逼。我还在傻了吧唧的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个有三坐标的小厂,把五十元给检验员自己留50.这样肯定能满足,精度0.001  哈哈哈

哈哈...实在是高啊.
我感觉他指的是批量检测,当时也没问清楚,因为这个厂是做车辆测速雷达的,我感觉小孔是微波发射孔,大孔是回波接收。

网友B:
这是考你检具的题,
批量检测用的检具,这案例成本100元可以达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考你检具的题,
批量检测用的检具,这案例成本100元可以达成的。

大侠可否讲一下基本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可否讲一下基本的原理。

一块适当大小或便于手取拿的底板,按产品图孔距公差要求打两对四孔,一对为检下限值一对为检上限值;四根不同径的阶梯圆杆,轻压置于孔内,成对置于版之两侧。则 GO 、NG 皆可在同一检具测得。

网友(点评):
楼主核算下这几个零件的费用大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不会核算......太汗了TAT

网友(点评):
又长知识了,谢谢大虾

网友(点评):
这个批量检测是不错,但看楼主好像是单独检测孔距的。

网友(点评):
大侠,我冒昧的提下您这套工具做下来,光材料费有几十块吧。,再加上工时费的话,如果零件不大,工件加工精度不是很高的话,100元可以拿下,若精度高100好像差了点吧。冒昧的说下,望海涵。

网友(点评):
回 orc_roll 老师,底板找精度好些的铣床或快丝应该可以控制在 2丝以内,再加上圆销也所剩无几,精度和成本是成正比。 这个面试题主要是在考检具思维和工艺知识。 如果大伙肯对这题开帖讨论,应该对检具知识帮助很多

网友(点评):
检具本身不复杂,而尺寸公差设定要在加工和产品公差适宜的抉择就些冲突存在。设计者能力不足时就只会将加工公差捏死死的。

网友(点评):
有点不明白,阶梯圆杆,轻置于孔内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适当大小或便于手取拿的底板,按产品图孔距公差要求打两对四孔,一对为检下限值一对为检上限值;四根 ...

明白了~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用阶梯型的原因是方便卡入吗?
学校里从来没接触过检具..回答的时候就顺着思路想到夹具的两孔定位了..

网友(点评):
方便卡入要用锥杆,但是不容易判断 GO or NG ,使用阶梯杆就容易判定。 另外,自己不去学就不要怪学校没教哈。

网友:
奇思广义

网友C:
A=X+Y    B=X+Z  A=2孔间外壁距离, B=孔间内壁距离 X=2孔半径之和 。2个方程2个未知数求2个方程的解,自然可以得到Y的值,100块钱 应该可以买把游标卡尺。游标卡尺的精度是一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A=X+Y    B=X+Z  A=2孔间外壁距离, B=孔间内壁距离 X=2孔半径之和 。2个方程2个未知数求2个方程的解,自然 ...

 这个原理是通用的,至于你用什么方法去实现那你自己想办法。亲给我加点分,我想下点资料都没有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是通用的,至于你用什么方法去实现那你自己想办法。亲给我加点分,我想下点资料都没有分

 精度应该=2孔公差之和的一半+2孔中心距公差不是游标的精度。这个题目看着简单,其实就是考你误差分析,公差分析,定位分析很多内容。哈哈!

网友(点评):
误差分析,公差分析,定位分析等等,请不吝科普。

网友(点评):
原理是互换性的原理,就是用卡尺怎么来定心?卡爪宽度就比那个小孔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适当大小或便于手取拿的底板,按产品图孔距公差要求打两对四孔,一对为检下限值一对为检上限值;四根 ...

貌似你没有给人家算出精度。这里的精度很重要,精度就是误差。你做过夹具精度分析没有?楼主会用2梢检测,应该就明白菱形销的来由吧?

网友(点评):
精度要如何计算出,就留给你来说明咯,等你哦!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找个有三坐标的小厂,把五十元给检验员,自己留50.这样肯定能满足,精度0.001  哈哈哈

我想的是给人一百元检测,没想到你是给50,高

网友:
通规止规检测只能检测是否在范围内,不能检测实际尺寸,而且临界尺寸是有争议的,通规止规也有公差,并不能保证通规通不过的就不合格。

网友:
面试的大叔问我怎么用100元的成本来测两孔的孔距,精度多少
小弟愚钝,不知何意,敢问精度这东西也能测出来么?任何测量器具都有自己的精度,就看你用什么测量器具测了,100块的话应该最多到0.001吧,更何况测量本身就存在误差。这个板筋件的2个孔距本身设计需要这样高的精度么?是不是被100块钱套牢了,也许这只是个单纯的问题,而有一个套让你钻

网友(点评):
。。^_^,当时没想那么多

网友:
呵呵,看到这么多前辈高手解答。咱就瞎掺和下吧,从成本上考虑,买把数显卡尺,广陆的,大概100多块吧,测量精度是0.01mm。如果是买把一般的卡尺,咱也买过,十五的、二十五的、六十五的都有。其实五六十的一般游标卡尺就行了,精度也是0.01mm,不过没数显方便而已。像LIAO侠说的是批次测量工装,工厂自制的,那检测效率杠杠的,不过检测精度的话得和工装制造精度有关。其实面试官给的信息也不全,亦或是楼主您没问出来,比方说,不知道它是批次测量还是单件,不知道两个孔的加工方式,不知道允许不允许自制工装等等。其实卡尺每个单位都有,但是这个检测工装的话一般钣金加工厂不一定会有配套机床加工出来,需要外协加工的。

网友(点评):
卡尺也想过..就是小孔连卡爪尖都塞不进去 。。。信息不全也是一个...他给的条件很少

网友(点评):
卡尺非要卡尖放到小孔里才能测吗??呵呵

网友(点评):
那怎么办??求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楼主,咱就说说这个小窍门吧。回头你不是说孔太小,卡尺塞不进吗,你用卡尺卡两个孔的外径,不一定要伸进去量,直接在外面量(这样肯定不准),不过可以测量出两个孔中心距大概的值,差不多精度在自由公差。

网友(点评):
咱突然来了兴致,详细说说这玩意。咱你之前说游标卡尺的内测量爪放不进去其中的一个小孔,咱可以用外测量爪测量孔的直径吧,这个精度相对来说不高。之前的大孔可以用内测量爪测量出来吧。回头再用外测量爪测量两

网友(点评):
孔的间距,减去两个孔的半径值就是中心距。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测量的累积误差,两孔直径测量都有测量误差,两个孔的间距也有误差,这做个加减法就产生了累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应该=2孔公差之和的一半+2孔中心距公差不是游标的精度。这个题目看着简单,其实就是考你误差分析,公 ...

A=X+Y ,B=Y-X  ,A为2孔壁大,B为2孔壁最小,成本100:买钢直尺一把,白纸一张,制作2根小于直径的尺条用于在白纸上测量A ,B的距离。解出X=2空半径只和,Y=2孔中心距离。精度:这里的精度不是只外来误差引起的,所以精度=2孔制造精度误差+2孔中心距制造精度误差(既公差),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2孔的所有有关数据都不知道,但是在加工过程中这些精度会直接影响我们测得A B值,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就把制造误差的值赋算到测量精度上去,实际上不是测量误差引起的,但是可以认为是这样。为什么?精度的本质不是指:实际测得的值与实际值之差吗?分析:猜测出题者并不是想考你实际工具的制作,但是100块钱也就对实际进行约束。如果你答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即使你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正确答案,也没有关系的。所谓什么是好题?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考。2孔误差属于初级互换性内容,2孔中心距误差属于高级互换性内容。你用2稍怎么测?你也是学了菱形稍设计的,为什么?因为貌似夹具设计一般本科才会开或者做为穿插内容。PS:我表达能力不行,刚又回去看了下自己解释,发现只有我自己能懂,太失败了!没有认真看上面几楼的帖子,但是感觉上面帖子都是在做实际工作,没有一个做了理论分析。做为一名专科生--因为我很咸,我为什么自己代盐

网友(点评):
菱形销限制和圆销限制的自由度不同,而菱形销的加工费远远高于圆销,在100元的前提之下,用菱形销就显得奢侈咯。

网友(点评):
你把问题想复杂了而已,工厂招人就是喊你干活的。他那是钣金件,钣金件的一般的加工精度要求是多少,干活没那么复杂的,还有你那种测量方法回头去看看工厂的师傅哪个会像你这么干的。活不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这样的确可以,不过我之前在生产电视机后面板的企业实习过,钣金件生产速度很快,考虑到检测方便,就想到了这个。

网友:
首先,就楼主提出的问题而言,面试官拿出的是钣金件。一般钣金件孔的加工精度是多少?钣金件采用何种方式加工的孔,钣金件是什么材料,它钻孔后有没有轻微的翘曲,只要有轻微的翘曲,你测出来的中心距其实不算是它的中心距。冲床冲出来的孔与钻床钻出来的孔精度不一样,那你选择的测量方式也需要相应的不同。精度高一点的选用游标卡尺卡一下,做个加减法运算算出来,精度是机加工的钻孔的自由公差精度。精度差一点,直接钢直尺量一下,做个加减运算,精度那就是常见钣金件加工的自由公差精度了。什么测量误差,累积误差,基准误差,这东西一般运用在精度比较高的场合,像几十丝公差精度的场合也去算这种误差,那这活还怎么干啊?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有时候想问题得接地气。

网友(点评):
翘曲这还真没想过,还是要联系实际..多谢orc大侠

网友(2014-04-05):
二手市场买把进口的卡尺,估计五十块左右,精度可以达到0.05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A:
去找个有三坐标的小厂,把五十元给检验员,自己留50.这样肯定能满足,精度0.001  哈哈哈

这个可以

网友(2014-07-08):
我理解的概念是:量具不在100元费用之内,其重点是怎样利用量具和辅助检具测出一个准确的尺寸,因此,按照孔径尺寸做两个定位销,将定位销插入两孔中,剩下事情就是测量两轴中心距,2个丝的检测精度应该可以达到的

网友(2014-10-27):
我感觉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一个工厂,尤其是一个才刚毕业的学生,他不会要求你懂很多
在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估计也会这样想,假设一堆的XYZ。
现在,HR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很爽快的回答,东西给我,钱给我,剩下的我帮你搞定!至于怎么搞是我的问题了,你只要等结果就好了,
至于过程吗? 哈哈哈,还是那么回事三坐标喽。

网友(2014-12-16):
这个面试不知道是考工艺还是设计呢

网友(2016-05-12):
引用 网友A:
去找个有三坐标的小厂,把五十元给检验员,自己留50.这样肯定能满足,精度0.001  哈哈哈

绝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