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有这样编程,编程说明书里找不到啊

楼主(2014-01-18):
极坐标打孔
G90 G17 G49 G40 G80
G91 Z0 G29
T1 M6
G54 X0 Y0  ;
G43 H01 G0 Z50;
M03 S500
G16 ;
G0 X24 Y0
G98  G81  Z-3  R3 F60
G91 Y45  K7  这个不清楚啊
G15
G91 Z0 G28
G91 G28 Y0
M30
机床动作是这样的   在直径 24的圆上没隔45度打孔    每次打孔返回起始点
主要是这个G91  Y45   K7  不理解  自己猜的是 每次y坐标加45度  打孔7次  打7个孔

今天早上抽空在仿真上做了下   这个指令就是在圆周上打了7个孔     而不是在一个孔循环7次

网友A:
G17即xy平面   用极坐标编写时x=半径  y=角度
K或者L是规定循环重复功能  k7中的7不是7个孔的意思  而是7个间距
因为没实际用过  我感觉上第一个孔会重复加工?

网友(点评):
不会重复的,因为用的是g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7即xy平面   用极坐标编写时x=半径  y=角度
K或者L是规定循环重复功能  k7中的7不是7个孔的意思  而是7 ...

我看了动作内容    g91   y45   k7

打另外7个孔的时候 一直是这段程序在运行

网友(点评):
另外7个孔?那就对了

网友(点评):
8个孔 7个间距 不会重复加工 我理解的是对的

网友B:
有这个功能,不仅仅是在极坐标的情况下。眼前你是在极坐标下打圆周孔,间距由y角度变化。也可以在一直线上打间距相同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功能,不仅仅是在极坐标的情况下。眼前你是在极坐标下打圆周孔,间距由y角度变化。也可以在一直线上打 ...

谢谢    我再找找 看

网友(点评):
书上好像没有介绍,你自己上百度看看

网友:
Y45是极座标增量直45度,K7是次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动作内容    g91   y45   k7

打另外7个孔的时候 一直是这段程序在运行

慢慢来说的是对的,K是重复次数,G81是模态指令,给一个坐标打一个孔,本程序段是G91增量模式,每次Y增加45.

网友(点评):
是的,在G81的基础上下面的指令才有作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居然有好几个人的回答是胡说的,真不知头衔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居然有好几个人的回答是胡说的,真不知头衔是怎么来的

充钱来的  哈哈

网友:
该零件 一共8孔  g91  y45   k7 意思是增量编程 Y45 极角增加45°钻一个孔 K7是循环7次 我们钻孔编程经常, 三菱的好像不能用只能G91Y45;Y45;Y45;.......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在一个工件上打均布的孔
以你的为例 程序可简化为如下
G81 Z-3. R2. F60
G16 X24 Y45   (从X24 Y0开始打第一个孔以逆时针方向每隔45度打一个)
G91 Y45  K7   (K代表打孔个数,理论上来讲每隔45度应该是8个孔,但G16的起始点不用计在内,故只有7个)
G90                                                 这就是G16的固定格式,记住了就能用了
G15
G91 G28 Z0 Y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在一个工件上打均布的孔
以你的为例 程序可简化为如下
G81 Z-3. R2. F60

感觉你改了以后和没改区别不大   在这里y0   角度是0,x24  y0   放在g16之前与之后没区别  如果这个角度不一样,就不同了     而且如果还是G91  Y45  K7  ,由于你的起始角度是45,最终X24,Y0,坐标孔会打两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改了以后和没改区别不大   在这里y0   角度是0,x24  y0   放在g16之前与之后没区别  如果这个角 ...

前与后是没有区别的   K7就代表剩余7个孔 所以第一个孔就不算在内了  所以不会打两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改了以后和没改区别不大   在这里y0   角度是0,x24  y0   放在g16之前与之后没区别  如果这个角 ...

另外  起始角度就在0度 就是X24 Y0 这里    G16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