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气管、线缆解决方案,有点头大

楼主(2014-01-18):
      最近小弟遇到一个头大的事情,机器人上面的夹具的波纹管老被磨坏了。刚从ABB要来了解决方案,可以购买莱尼的管线包,这玩意真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从ABB了解过来的价格大概是两三万一套。怎么一个贵子了得。
      大家一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小弟的机器人事ABB6640-235或者是ABB6640-185的,现在都是用波纹管套,但是第六轴经常转,一天转1万2千次。这个玩意一般一个月换一次。

网友:
用国外的机械手就有这问题,,配件贵,,维修贵,,用机械手焊接的话,,这个价钱差不多可以买一台国产的机械手了,,

网友:
没有其它措施,你本身也不该去寻求‘便宜的办法’,该花钱要花,该用啥用啥,现在国人就是尽量去寻求便宜的办法,才把工业玩坏的,

我用过德国的高温电缆,高柔性电缆,这些都不错,也是对客户负责,国内不能解决的,肯定要进口,工业就是这个规律,

也许你不了解,国内的铜线,护套,都不是按高频率工作要求设计的,就才根本上无法解决这些,

我用不锈钢带夹铜带解决这些东西,但距离不能长了,自己要设计一大堆东西,假如你自己玩得了,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都不是根本解决

网友:
igus也有这样的机械手专用拖链,可360°旋转,我们旋转机构上用过,价格很贵。

我们初次用机器人的时候,还不知道布置拖链的重要性,设计人员没有采购对应的拖链。那时候是将电缆用支架悬吊在高空来处理的,但是电缆有扯断的风险,调试机械手的电气人员需要很小心地规划机械手的运动路径。

网友:
有一种像魔术扣的包扎管线的东西,机器手上常见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应该不是太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