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系统控制的线切割如何阵列加工?

楼主(2014-01-18):
请问各位大侠

HL系统控制的线切割如何阵列加工,  加工路线怎么选取?  是不是把图形阵列出来再生成数控程序  ,还是直接在数控程序中的阵列加工选择 。

不明白 ,希望大侠们帮忙。谢谢。

网友:
我都是在CAD上直接排阵列,架桥

楼主:
那数控程序路线是重复选择起始点吗还是怎么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