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圆柱销与销孔尺寸问题

楼主(2014-01-18):
请问我选用直径10的带槽弹性圆柱销,与它配合的销孔要钻多大的,需不需要铰制?

网友:
销孔尽量要铰,铰刀也有公差要求的

网友:
弹性销的尺寸都要大几十丝,钻头磨好一点,确保尺寸稳定,不铰也无妨

网友A:
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先查阅一下相关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先查阅一下相关标准

弹性销和普通圆柱销的公差标准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弹性销和普通圆柱销的公差标准是不一样的

先调查后再发言,这个标准就是弹性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查后再发言,这个标准就是弹性销的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不用谢,标准也只是供参考的,具体尺寸得根据你手上的弹性销而定,若你买的弹性销是非标的(也许不是国标的),那么这个标准也就未必适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标准也只是供参考的,具体尺寸得根据你手上的弹性销而定,若你买的弹性销是非标的(也许不是国标 ...

恩,多谢指导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2017-04-10):
73mm的销孔用多大的销垫

网友:
73mm的销孔用多大的弹性销垫?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A:
先调查后再发言,这个标准就是弹性销的

我想告诉你,你也错了,你这个是卷制的,和普通的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