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冬天硬度太高,难加工,铸造的时候如何解决?

楼主(2014-01-18):
冬天球墨铸铁硬度太高,难加工,铸造的时候如何解决。求助各位大师。

谢谢。

网友A:
材质保证的情况下,铸件在沙型里充分冷却至常温,再出沙,避免过早出沙。

网友:
材质同样的情况下,夏天和冬天温差太大,如果以夏天的脱箱速度到了冬天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只知道避免早扒沙,注意保温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保证的情况下,铸件在沙型里充分冷却至常温,再出沙,避免过早出沙。

谢谢您!

网友:
你也可以在成分上调整一下,即规定的范围内,提高硅的含量,浇注后延长开箱时间。

网友:
提高硅含量,减少锰含量,延长开箱时间,再不就只能靠热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