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可以示教编程的机器人系统

楼主(2014-01-19):
请问哪里有可以示教编程的机器人系统?
准备研究一下焊接机械手(或者机器人),感觉硬件问题不是太大,但对软件一窍不通。
请问有没有一种,上手较容易的控制软件,我只用示教编程,
或者有没有卖成品控制卡之类的,修改一些参数,即可使用的。
对PLC有点了解,能编简单程序,还在继续学习。
知道的话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PLC加上位机控制系统是可以控制机械臂,但复杂了。
我已开发这方面的示教控制系统,可以六轴联动,还没在实践上应用,如你在广东我们可以一起测试。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9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加上位机控制系统是可以控制机械臂,但复杂了。
我已开发这方面的示教控制系统,可以六轴联动,还没在实 ...

看了你的帖子,对你的控制系统很感兴趣

网友:
楼主想做焊接机械手的话,我到是可以给你做系统,,我有做过,,示教编程的,,用于焊接完全没有问题,也有好几家工厂在用我做的机械手,,

网友:
比起国外的机械手来说,最大的优点就是小学毕业认得完阿拉伯数字,和一些基本的汉字就可以用了,,让那些该死的洋文见鬼去吧,,,,机械手造价低,使用成本 也低,,就是精度在0.2MM这样

楼主:
有兴趣,楼上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楼上哪里的?

大多时间在浙江,有时会在福建或东莞

网友:
能加下QQ么105907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