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制作一个试验用液压站,请教配置问题!

楼主(2014-01-19):
要制作一个升降台用试验液压站,要求如下:
1:油缸公称压力≥16MPA,每个升降台配置两台同样的油缸,两个油缸使用同一个液压站,且要求动作同步,具有上升,停止和下降三个动作;
2:升降台承重为1500Kg,而且理论上工作位置重心与升降台是偏心的;
3:油缸活塞直径φ80mm;
4:油缸行程1300,安装距1670;
5:要求油缸的上升和下降动作在40-60S内完成1300的行程,且速度可以调整;

各位老师,如果要做这么个液压站,需要配置什么(液压阀规格,电机功率,以及其他规格的液压元件)

网友:
这个工作量还是不小的,自已要是不懂设计的话只能委托别人做,没人能几句话教你把这个做好
这不光是阀的规格,电机功率那么简单,还有结构设计的问题

网友:
铁路机车线网架线升降机?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只能委托别人做

网友:
几句话不好说,委托设计可行

楼主:
这个液压站只是试验用的,试验动作,其实不复杂,我们直接用机床的液压站,不加负载,升降没问题,但是加负载(重物)到450公斤的时候,油缸举升的速度就变的非常慢,那么是什么地方不足,造成了举升速度的降低呢,我想在想知道换什么零部件可以实现重载举升,谢谢;

网友:
那就说明你系统压力根本不够,制造是需要按举升的最大值来选择的,还有就是油缸的选择,选择合适的油缸可以省力。

网友:
你的图片回转主柱回转马达都没装,平台上的油缸都看不着,不好绐系统原理。请问泵站动力靠什么机械启动?直流电机?机车原动力?汽、柴油机?

网友:
关键点,二个油缸同步精度要求多少了? 还是靠机械强制同步的?

网友(2014-10-25):
学了好久的液压感觉毛都没学到,没人带好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