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接近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如何串联使用?

楼主(2014-01-19):
我现在需要把两个NPN的接近开关串联使用,一个是常开型的一个是常闭型的,如何接线?
我现在是这样接的,1号为常开型,2号为常闭型,蓝1接PLC,棕1黑1接蓝2,棕2黑2接24V+,这样的接法常闭型的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常开的是正常的。
请问一下如何接线,非常感谢!

网友A:
1.用两个无源型接近开关串联
2.用现在你的两个NPN接近开关的输出独立接到PLC上,在编程上实现串联
用两个NPN直接实现串联,而且还是一常开一常闭,估计有点复杂,因为他们都是有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两个无源型接近开关串联
2.用现在你的两个NPN接近开关的输出独立接到PLC上,在编程上实现串联
用两个 ...

无源型是不是就是两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两个无源型接近开关串联
2.用现在你的两个NPN接近开关的输出独立接到PLC上,在编程上实现串联
用两个 ...

我用现在的方法是因为PLC上没有接口了所以用外部,接近开关还处理,我理解的常闭开关好像是错误的,你看下是不是,我原来认为一个电路中的常闭开关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就是常通的,当有外部接触的时候才会断开,但现在正常使用情况是没有外部接触的时候是不通的接触一下才会通。

网友(点评):
常闭就是通常状态下触点是闭合的,也就是导通,有了外部作用就断开,按你现在正常使用的情况应该是用常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现在的方法是因为PLC上没有接口了所以用外部,接近开关还处理,我理解的常闭开关好像是错误的,你看下 ...

我现在用的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常开的是正常的,现在常闭的是这样当没有外部接触的时候是不通的接触一下才会通,如果再接触一下的话就会断开,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学习一下!好像楼主说的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好像楼主说的不对啊

哪个地方不对啊?我也觉得不对但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地方不对啊?我也觉得不对但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接线上,你自己捋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