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壁厚越窄,抗拉反而高了

楼主(2014-01-19):
如图,为什么壁厚越窄,抗拉反而高了,是我理解有问题么

网友A:
铸铁壁薄,相当于冷激,晶粒细些。厚壁容易卷气、夹渣、缩松甚至缩孔,强度级别低些

网友B:
铸铁成型时,壁厚越大内部越容易有缺陷和各种问题,所以强度降低,但是强度不等于拉力,是应力,不是说壁厚3的能承受1000牛,壁厚10的反而只能承受800牛了

网友(点评):
很到位,呵呵,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壁薄,相当于冷激,晶粒细些。厚壁容易卷气、夹渣、缩松甚至缩孔,强度级别低些

第一次知道还有冷激铸铁这词汇,大学里从没学过,难道是我没学好

网友:
壁厚越厚成型时内部变形量越大  个人理解

网友:
拉力铸铁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知道还有冷激铸铁这词汇,大学里从没学过,难道是我没学好

材料学方面,机械专业可能没有学过

网友:
呵呵,学习了,还有冷激这个名词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说,同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下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学习了。

网友(2014-02-24):
引用 网友B:
铸铁成型时,壁厚越大内部越容易有缺陷和各种问题,所以强度降低,但是强度不等于拉力,是应力,不是说壁厚 ...

厉害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