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液压阀,是纯液压控制方向的呢?

楼主(2014-01-19):
请问有没有  液控换向阀,纯液压控制,没有电参与的?
1.2mpa控制压力,,压力少于1.2mpa再次复位

使用压力3mpa左右。

网友:
可以,但是非常复杂。

网友:
顺序阀或先导阀吧

网友A:
你说的和普通的液控换向阀不一样吗?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有,我图纸上见过
类似的结构
你找你们当地的PAKER  代理问问

网友:
很多设备都是纯液压控制方向的,可以借鉴B690(液压牛头刨)的液压控制系统,可以用先导阀和小流量的压力油控制液压换向阀,减小换向冲击载荷,实现改变方向的目的。如果需要交流,可以加我QQ542716495 上海高级工程师 刘工

网友:
基本原理弹簧复位,流量复位等等。  可以查询 插装阀的差动控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和普通的液控换向阀不一样吗?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主要问题是,我考虑的这个回路,没有低压的,可供泄压的储油桶或腔体,是全高压的,从1.8mpa到1.2mpa变化

网友:
控制方向的,叉车用的方向机那款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