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减速机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4-01-19):
最近看到张图,减速机是这样安装的,请问这种安装方式叫什么名字呢?同时那个安装附件也是电机供应商提供的么?住友,3B125官网上找不到!

网友:
减速机上带扭力臂。扭力臂电机厂家有

网友:
俺也没见过呢

网友:
K系列,扭力臂安装,扭力臂及其安装附件由厂家提供!

网友:
类似NMRV减速机的安装方式,减速机直接传到 传动轴上,然后用扭力臂固定减速机不让减速机旋转,LZ去查一下NMRV减速机的资料就有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