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机械手的问题

楼主(2014-01-19):
想从四轴入手,结构上有点纠结,一个水平关节,一个垂直关节,两者的差别在哪?主要用于焊接,不知道那种更合适?
焊接过程情况很复杂,对焊枪的角度要求很严格,只能用示教,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运动控制系统?
如果用示教的话,要不要计算臂长,等等参数?
小弟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网友:
焊接机械手如在平面焊接工作,可以用平行关节机械臂,或直角机械臂。而焊接面是立体面即有角度要求的,就需要用5轴关节机械臂,或五轴直角机械臂。
控制方面有示教和编程,要求精度的就要用编程了,复杂行为示教主要是将人为的经验运行过程记录编程,即现场示教功能。
所有编程控制的机械臂都需要臂长参数,现场示教可以不需。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你呢,,我有一个解决方案,你一定会感兴趣,,是用于焊接的,,,我可以发好几个客户现场的视频你看看,,并且机器使用了一年多,,几乎都没停过,用起来也很稳定,

网友:
可以使用示教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