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轨迹 ----- 续III

楼主(2014-01-19):
这似乎是在演示双子星间行星的复杂运动状态。

网友A:
这个球的轨迹是受什么控制?

网友:
就是海王星与冥王星相对它们间的一颗小卫星是吧。

网友:
有点看不清 运行约束是啥?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不懂!

网友:
三颗星之间,万有引力随位置变化,造成三星相对位置的不断偏移.
发现最后有个轨迹突变点?导数不连续?

网友:
在计算中,是否忽略了行星的质量,只考虑恒星的质量引力作用?

网友(点评):
呵呵,大神关注。幸甚 ! 不知道原图由来。估计只只考虑引力作用,而且还忽略了尺寸。几次都差点撞上。

网友(点评):
客气了! 俺是看到即便行星非常接近恒星,其轨迹似乎丝毫不受影响,才有此问。

网友(点评):
我猜,即使考虑小行星的质量,在这个比例也看不出轨迹变化。另外,各个星体的体积都夸大画的。

网友(点评):
若按真实比例,那么大的天体怎会旋转如此之快,地球都一年公转一圈,况恒星乎!图作者若有计算,一定会放大比例让他人看到,否则岂不锦衣夜行有违演示之初衷耳?

网友:
小球的运动轨迹是什么

网友:
非常不错的轨迹,有内涵。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这个轨迹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冒昧地问问。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详细讲解讲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球的轨迹是受什么控制?

引力

网友:
看不懂那个小球是根据什么来运动的。

网友:
感觉有些问题。。既然双星系统成内外圆,则双星质量不同,所以小卫星针对两个母星的轨迹不可能‘对称’(。。就是长短轴什么的表达能力烂,见谅)对内圈的母星应该小,且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