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耐高压冲击、韧性又好的材料

楼主(2014-01-20):
用来保护墙面,不让高压水枪喷出来的水柱(最高能达到50MPa)喷伤墙面,且能让水柱回弹较小。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
50MPA可以拆房子了吧

网友(点评):
能把墙面击穿

网友A:
用曲面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曲面钢板。

是压出来不规则的钢板吗

网友(点评):
能分解正向冲力就行。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个凹槽板上去,深度要够,容积要够,目标就是让先期的水在里面形成存留,这样,之后的冲击水会在前期水的积存区得到缓冲,延长你的护板寿命。

网友:
您这个是拆房子的节奏啊~~50mp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