勺子在平带输送中,如何能够控制勺子排列?请教

楼主(2014-01-20):
如图片上的勺子在平带输送中(平带一直转动),如何能够控制勺子排列的问题,及途中A处不随意摆动。目前设备勺子与勺子间有一定的间距。就限制了包装的速度,目前速度为50pcs/min.
请大神的帮帮忙!

网友A:
放弃皮带,改用溜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皮带,改用溜槽。

大神,溜槽也解决不了排列的问题啊。

网友B:
50包的速度也太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包的速度也太慢了吧

是慢啊,我们这个是连续包装,不是一个一个的,

网友C:
我见过一个勺子的包装机!勺子是成摞人工放置好,节拍为0.5S/件;
你的勺子从成型机中直接放到传送带上的?怎么分离勺子与料把?
详细说下,我手里有视频,可以给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个勺子的包装机!勺子是成摞人工放置好,节拍为0.5S/件;
你的勺子从成型机中直接放到传送带上的? ...

没那么简单。这勺子是折叠的。。

网友(2017-11-15):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个勺子的包装机!勺子是成摞人工放置好,节拍为0.5S/件;
你的勺子从成型机中直接放到传送带上的 ...

你好,能共享一下视频吗?我现在有类似这个设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