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设计库里的标准件如何相互替换?

楼主(2014-01-20):
在一装配体中之前插入设计库里的一个轴承,后来发现不合适想用另一个型号替换,有没有办法?

网友:
选中轴承,右击--替换零部件,如果用的是TOOLBOX的就是右击,编辑toolbox零件

楼主:
      谢谢,刚试了下可以,但这方法只适合于同种类轴承不同规格尺寸之间的替换;
如果我想用推力轴承替换径向轴承,这个方法好像不行。
      希望再给予指点一下。

网友:
删除这个轴承,换一个就行了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批量的就只好替换零件了!

网友:
如果不是用toolbox,替换零件也能用,如果是toolbox就不行了,只能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