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面钻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0):
    偶是新手,刚接触产品加工,现有一个疑问,就是圆柱面上钻孔过程是怎样的,如示意图所示,请前辈门不吝指点谢谢

楼主:
就只是钻孔的工艺过程,以其中一个孔为例,平面上是先上中心钻,然后是钻头,可圆柱面怎么做的呢

网友:
我见过的一种方式就是硬钻,圆柱夹好后,开钻。

网友:
在钻床上夹着直接钻不就可以了   和平面一样   顶多是用到分度头分个度7 P- J; J' [7 ?2 q! Q

网友:
有钻套最好,,,,,,,

网友:
多大的料?小的话激光钻

楼主:
我的意思是像平面一样钻孔的话,在圆柱面上钻孔钻头会不会打滑,因为斜面钻头是不可以直接钻孔的,所以感觉圆柱面似乎也不可以直接钻孔,因为没有操作过也没见过,所以不确定

网友:
装在分度头上先用心中钻引孔就可以了

网友:
用平底钻!

网友:
差不多的用中心钻可以定好位,量大可以考虑做钻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一直做塑胶模具行业,做得都是方方正正,形状规则的零件,对产品加工知之甚少,现在接触到产品,感觉很欠缺,要多来论坛学习

网友:
用钻套,到车间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直接钻没事

网友:
如果单独钻一个孔的话直接钻就行了,如果是钻均布孔的话,需要做个钻模,钻下去。

网友(点评):
有钻模当然好。量少,一般直接钻吧。

网友(点评):
量少的话直接钻可以,就是麻烦了点,花的时间是用钻模钻的几倍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