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上的螺旋加热管一般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4-01-20):
大家好,请问附图上的螺旋加热管一般是是怎么加工的。
图上黑色的为螺旋管,两边是红外辐射加热器。

网友A:
国内有用板材焊接,之后填充粉末的,

国外正规东西,是无缝管,无水氧化镁模压夹丝以后填充拉拔的,功率密度大,是国内的数倍,寿命是国内的几十倍,壳体是镍基合金的,我在化工加热系统用这些东西,

网友:
弯出来的

网友:
大路货的话,福建人做这个的多,地下挖个坑,三楼摆个机器,一个不锈钢管,一根电阻丝,穿进电阻丝,灌上绝缘导热的粉,压实了,再弯各种开状。

网友:
这个东西我做过,模具冷拉出来的,多头螺纹管,地热换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有用板材焊接,之后填充粉末的,

国外正规东西,是无缝管,无水氧化镁模压夹丝以后填充拉拔的,功率 ...

我描述错误,这个不是加热用的,加热是两侧面的红外加热器,这螺旋管是走天然气的,天然气压力大概2-8MPA

楼主:
我描述错误,这个不是加热用的,加热是两侧面的红外加热器,这螺旋管是走天然气的,天然气压力大概2-8MPA

网友:
冷弯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