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316不锈钢的表面处理探讨

楼主(2014-01-20):
对这两种常见的不锈钢的表面处理(酸洗钝化和抛光),不是很清楚,所以来向大家取经。
1.酸洗钝化和抛光,各自的使用场合是什么?如果只进行抛光的话,零件有耐腐蚀能力吗?联想到家用的不锈钢水槽,表面很亮,应该是最后经过抛光的,而且也不容易生锈。。。对于没有腐蚀性的环境,是否就不需要做任何处理?这时对焊接部位要进行什么处理吗?
2.酸洗钝化和抛光能否同时用在一个零件上?即需要耐腐蚀的零件,如做了钝化再做抛光,是否会破坏表面保护层而没有意义?需要有镜面要求的零件,如做完抛光再做钝化,是否就破坏表面镜面度而没有意义?
3.钝化后的零件表面光洁度,一般是什么水平?光亮度如何?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共同探讨!

网友:
撸主的问题很好 ,正好也学习

网友A:
钝化处理是化学清洗中最后一个工艺步骤,是关键一步,其目的是为了材料的防腐蚀。如锅炉经酸洗、水冲洗、漂洗后,金属表面很清洁,非常活化,很容易遭受腐蚀,所以必须立即进行钝化处理,使清洗后的金属表面生成保护膜,减缓腐蚀。(_百度百科)

抛光 应该也分很多方法,很多不锈钢小零件需要震动抛光,主要是去除毛刺和一些应力。还有一些其它的用布或者羊毛抛光等等,可以提高表面粗糙度。

楼主说的不锈钢水槽应该是采用拉丝工艺,也是为了美观,和提高表面粗糙度的目的

至于耐腐蚀或者生锈,跟使用环境和材质选择有很大的关系。

总之,个人认为,钝化是为了增加抗腐蚀性能。抛光是为了美观或者提高粗糙度等。如果已经钝化,应该不可以再抛光,会破坏钝化层 。

网友(点评):
朋友高见!佩服!

网友B:
找本不锈钢表面处理的书看看,里面说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钝化处理是化学清洗中最后一个工艺步骤,是关键一步,其目的是为了材料的防腐蚀。如锅炉经酸洗、水冲洗、漂 ...

谢谢您的意见
我也是觉得这两种一般只能选一种应用在零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不锈钢表面处理的书看看,里面说得很详细

我看过几篇不锈钢表面处理的文章,也去书店翻过不锈钢手册,但都没有很明确的解释我的问题,只是就单一处理做了解释

网友(2014-07-02):
虽然不太清楚,但就个人理解应该是钝化后不抛光,钝化后形成了钝化膜,再抛光,不就破坏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