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画凹陷啊

楼主(2014-01-20):
这个是三脚架上的把手,请问凹陷的地方怎么画出来啊,包括上面带孔部分的凹陷。

网友:
钣金 -> 成型工具

网友:
说个笨方法

1:拉伸切除-; 2:分别倒圆角

网友:
可以画个突出来的用压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正确,+1

楼主:
我自己弄了下,是扫面切除画的,感觉方法有点笨,请高手指点。

网友:
也可以用扫描切除完成

楼主:
我打错字了,就是扫描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