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性孔问题,求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14-01-20):
我在SW2013里面打异性孔的时候就会出现如图:这是为什么?

网友:
关了再开看看嗯

网友:
重启下软件就行

网友:
如果原来用没问题突然出现的这种现象就重启下软件,因为软件时盗版的,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如果是新装的软件,出现此现象的话,就是没装好!

网友:
找不到这个文件,上哪里去找一个这样的文件就行啊

网友:
应该是没安装toolbox吧,或者改了路径

网友:
你应该看看安装文件所在盘有没有solidworks data这个文件夹,有的话再solidworks里没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toolbox貌似必须装在c盘~

网友:
也许你没装toolbox插件,或许一时盗版软件出问题,要么改了路径,每种办法都试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软件没有安装好

网友:
更改TOOLBOX位置就好了,哪位大侠说的只能安装到C盘,小弟才疏学浅,还真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