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0的孔用较刀绞工差能控在什么范围内?

楼主(2014-01-20):
各位社友

直径20的孔用较刀绞工差能控在什么范围内,另外绞孔留量与转速应当是多少为合适。

网友:
公差范围要看铰刀尺寸,余量留0.2毫米左右,转速慢点,别超过80转!啥材料啊!

网友(点评):
那应该行!

网友:
看你是什么品牌的铰刀了,好一点的2μ没问题,只是寿命长短

网友:
主要看是什么材料,然后选择转速和润滑油。余量一般留0.1-0.3之间。转速10-40转。

网友:
精度等级一个取决于你的铰刀精度,H7或H8比较常用,一般留0.3-0.4mm的铰量

网友:
国产的我用过比较靠谱的就是上工的 给个参考吧 18 H7  HSS   铰45钢 100深的孔 17.5钻头打的底孔 出来+0.015-0.025之间 转速100 F50 立加  加工的一致性不错,不会说第一刀就大的离谱。
其他国产牌子也试过,有的第一次铰能+10丝。。。

很想用用国外的牌子 但是价格都太不靠谱了。。。

网友(点评):
很感谢。。。。你说的那第一次铰是什么意思,是新铰刀铰的第一个孔么?

网友:
恩  就是铰第一个孔的时候不会大

网友:
设计范围比较广,铰刀本身,丢多少余量,你的切削三要素,用什么冷却,底孔的质量!随便说说哈!

网友(2014-02-25):
这根材料有关